使用A3977驱动电机

楼主(2007-01-04):
各位大侠:
    有用过A3977/A3967驱动两相步进电机的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想做块板子来驱动5V/0.57A的步进电机,要注意哪些方面,可否借电路图给小弟参考一下。
 邮箱:sunshangao@163.com
     谢谢

网友A:
找代理商要电路图,这是ALLEGROD的产品

找代理商要电路图,这是ALLEGROD的产品

网友B:
找到 A3977 Datasheet?

看明白了这个Datasheet,就会用了!不过小心哦,注意它的使能端口工作,要不然电流过大,容易烧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