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这个电路有图

楼主(2007-01-04):
C:Documents and
此电路是如何降压让稳压管Z1稳压在16V的,理论上R1两端的电压为U=330*(2/48)=13.75V,但实际工作时其两端电压为大概只有8V左右.

网友:
图在那里

看不到

楼主:
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怎么上传呀,我是用插入图片的

网友A:
看不到图

请楼主再发一次吧

楼主:
我再试试看

C:Documents and

楼主:
不行啊

C:Documents and

楼主:
怎么贴上去啊

网友B:
在楼主的C盘...应该是积分不够.

楼主:
唉,终于传上去啦

不好意思,原来是前几前的文件太大啦,没留意!!

网友C:
改变负载时,电压还会变的

网友D:
回复请分析这个电路有图

问题应该出在R2和两个三极管上

网友D:
回复请分析这个电路有图

如果没有15V你可以在Q1是C极加个电阻看看!如果有15V你可以把R2改小点看看

网友E:
别的先不说

“R1两端的电压为U=330*(2/48)=13.75V”是哪个理论上的?

网友F:
工作原理

哪位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啊?

楼主:
“R1两端的电压为U=330*(2/48)=13.75V”是哪个理论上的?

有什么问题吗?
不过实测的确实没有达到13.75V,大概8V左右

网友G:
不明2/48如何由来

若330代表的是电阻的话,那么(2/48)是指电流了,请问2和48在图中代表的是哪能个物理量呀?

网友H:
估计问题应该是那两个管子的问题吧

调整管功耗是比较大的,我没用过LZ标注的两个管子

估计问题应该是那两个管子的问题吧

网友:
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R1是保护作用的,另外减轻两个管子的功率负担,R2和Z组成一级简单的稳压,同时给Q1一个固定的偏执电流。15V位置则是16V减两个管子的压降。与此同时7805前面的电路是一个典型的稳压电路,而7805以后的电路是第一级稳压电路的反馈。当后级负载变化的时候反馈到第一级稳压从而让后级电路更加稳定。

网友I:
而7805以后的电路是第一级稳压电路的反馈

而7805以后的电路是第一级稳压电路的反馈

那里来的?看不出来

网友J:
请问

C1两端的电压?

楼主:
若330代表的是电阻的话,那么(2/48)

是指电流了,请问2和48在图中代表的是哪能个物理量呀?

R1是功率为2W阻值为330欧的功率电阻,我是根据P=UI算的,其实这里的15V和5V还给另外的一个驱动电路供电,当电源电压(48V)降低于44V左右时,7805的5V输出就会瞬间接低,导致芯片复位,驱动电路迟点我是贴出供大家讨论!

网友K:
“R1两端的电压为U=330*(2/48)=13.75V”是哪个理论上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最大电压,可是330欧的电阻上没达到最大的功率,这就无从说起,这8V也在情理之中。

网友L:
负载挂哪里?多大?哪里的电压变?

网友M:
值得分析...

:)

网友N:
暂没看懂楼主的那个公式,请解释下方便后边的人思考

网友O:
减小R2的阻值试试

网友P:
R2太大

计算一下是2K左右

楼主:
计算一下是2K左右??

请问2K你是如何算出的,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Q:
LZ应该看看书了!

U=330*(2/48)=13.75V
这个公式不对
R1电压不是这样算的
2W是这个电阻的工作的一个上限,不是它工作时就一定是2W
至于稳压管怎么工作,那就只能看它自身的特性了和其他的东西没多大关系

楼主(2007-02-07):
那R1的功率和阻值该怎么选啦,开始我是用220欧/2W的

功率电阻,但发现发热很厉害才改用330欧的

网友R:
R1是限流限压电阻

Zener管的工作电流大概是几十微安左右吧。而达林顿管负责给7805提供电流。
如果假定达林顿管每个NPN电流放大倍数是100,那么流经R2到达达林顿管基极的电流会很小。
按极限情况计算,如果7805输入端短路,为了走大电流,则zener不能工作。
达林顿管子饱和??(不可能,R2的存在达林顿管就不会饱和)
这样就可以确定工作点。假定两个管子的Vbe的和是1.4V.则有

R2*Ic/beta+Ic*R1=48.
beta=10000, R2=47k, R1=330.由于beta太大则最大电流约为
 Icmax~48/330=145mA.
最小的电流就是7805的无负载时的电流是4mA.
不考虑zener的电流,整个电路供电电流在4~145mA之间。
如果zener正常工作且流过的电流是50uA,
则此时可以供电最大电流是
(48-16-47k*0.05m)/330~90mA.
所以如果zener正常工作的供电电流是4~90mA.
所以这时R1的最大功耗0.09x0.09x330=2.67W>2W.
呵呵,电阻肯定发烫了。
楼主还是多自己计算计算就知道实际的情况拉。

网友S:
楼主的能力实在不能在这里沟通

楼主的公式是从  这个电阻上损耗2W就应该是这个电压计算来的,太可笑了,我想还算是个厚道的人,楼主这水平该好好先去学习学习了。

网友T:
可能没有达到2W的功率吧。。肯定少啦。。那个式子不对。

网友U:
R1不需要,要了反而不工作。

另外建议前级用电感型DC-DC来做,效率太不合算了。

网友V:
楼主应该补课,理论错得离晒大谱

I=U/R 这样的公式,学过乘除法的小学生都能做.但是真正理解这条公式而融汇到实际应用,还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

"现发热很厉害才改用330欧"这个问题很严重.不是发热严重,而是理论错了。

15V和5V的负载情况和具体参数要求有必要向大家说明.这都做不到,明显没入门.

网友W:
顶贴公司,不收钱,只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