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红外发射问题

楼主(2007-01-12):
采用BISS0001做的热释电红外探测板,用5V供电

用PT2262做的无线发射板,用另外5V供电

人体感应红外探头BISS0001输出1个5V的控制信号,通过三极管驱动无线发射板发射,发射板得电发射

现在遇到问题就是2块电路板连接后 用红外探测控制发射,只要触发红外就一直不断发射,

求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QQ467649300

网友A:
你要用红外检测什么东西呀.........

 1.热释红外检测是检测动的物体,如果是物体一直在动的话,那么就一直输出呀

  2.好象红外检测IC上面有定时吧 你可以设定他的输出延迟时间呀

楼主:
用来测人的

现在还是不行啊  把两块板的地连起来,共地,用粗芯的铜线。可是还是有干扰。

应该是只要红外检测到人体信号  ,人体闪开应该停止发射,检测到的输出控制信号应该没有了。

可现在是只要红外检测到人体信号  ,人已经躲开了,可是还是一直有输出信号。

网友A:
可以调一下它的延迟时间看看

  可以调一下它的延迟时间看看  好象是可以调节它的输出延迟时间的

  3 . 4 脚是输出延迟调节的吧

楼主:
ai

我想主要是红外的和发射的高频信号干扰,如何解决呢。。。

楼主:
我在红外控制输出端并了一个电解电容  干扰大大降低  但是离近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侠有红外探测和无线发射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电路图。。。

网友B(2010-12-31):
不断发射是不是意味着BISS1000不断的输出,不断输出是不是BISS两级放大部分受到干扰产生自激都有可能,重新修改一下放大的参数吧,本人之前搞过类似的,输出就是自已不间断输出,后来就修改了放大参数(含滤波)

网友C:
刚刚搞完采用BISS0001做的热释电红外探测板控制视频电路。。。
总体感觉BISS00001控制模块还是可以。。关键是延迟参数和锁定参数的设置,还有像楼主的放大增益问题。。这个干扰问题不大。。。
biss0001的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是通过12/13/9脚来控制的!!!其实只要电路有输出就OK了,关键是设置的参数问题。。

网友D:
去除发射时对红外探测部分的电源影响,热释电传感器是模拟器件,需对信号放大,对电源稳定的要求较高;
发射和探测动作间留间隔时间。

网友E:
PT2262有什么好的,那么贵,就不明白楼主咋想的~不就想要个电子编码么?用单片机做多的去了

网友F(2011-03-31):
不错啊  助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