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指点下,第一次画单面板. 呵呵

楼主(2007-01-22):
(无正文)

网友A:
是简单了一些,只要注意一下基本的LAYOUT规则就好了,不知道你的电流是多大的,感觉你的走线比较粗,不过也没关系,如果扳子的外行可以改的话,建议把扳子缩小,节省钱,要考虑成本的呀

网友B:
线好粗哦

^_^

网友C:
挺好,是事先画好分割线以后再铺铜生成的吗

网友D:
不错哦,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不错哦,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强电

如果有的话注意一下电气间隙

网友F(2007-03-18):
POWERPCB也可以

网友G:
有点类似手工作品

保留了很多铜皮

网友H:
大面积铺地

建议做成网格的,要不然过波峰的时候容易起皮

网友I:
哦,

是用POWER PCB绘的吧,上面的说的好,如果没有大电流的话不要画那么大的线,可以小一点,不过看你的元件不是大电流的哦。其他的很好!

网友F:
你画的是什么电路呢

网友J:
注意间隙

网友K:
我也来绣一下我画的电路板

网友L:
还是小点好

如果可以的话,板子还是画小点好。可以节省开支

网友M:
没什么元器件,晕

网友N:
注意一下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