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为廉价的DC/DC

楼主(2007-01-29):
没有验证过,有人验证了说一声。。。。。

网友A:
好像TL431的价格和34063差不多.所以这样的电路没有意义.

网友B:
原图无法工作

若将Q101换成PNP管,且E、C极对换,则可以靠Vout的电压迟滞来控制Q101(PNP)工作于开关状态,在PFM条件下工作。

楼主:
着急画错了,3楼说的对。

楼主:
tl431 0.16 RMB,34063 0.6RMB,并且34063也就500mA

网友B:
轻载下效率较高,开关频率低可能引起干扰

网友C:
34063的峰值电流能达到1.5a

网友D:
给你个参考

http://ic.laogu.com/download/TL431.pdf

网友E:
最多叫斩波电源,频率受负载影响,干扰大,效率低,不可

网友B:
效率问题,主要是想办法提高开关速度

加个迟滞比较器,也许会好很多。但由于PFM的干扰确实很难解决。

网友F:
三极管型号推荐一下吗!

网友G:
把元件参数写上

网友G:
把元件参数写上

把元件参数写上,我好验证一下

网友H:
自激震荡电路来产生的BUCK开关电源

这是简易自激震荡电路来产生的BUCK开关电源DC-DC,TL431相当于一个运放,可以只用三极管搭一个差分电路取代TL431,绝对更便宜.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震荡频率不固定,也比较低,输出功率小,对电源稳定性要求不高,功率要求不大的场合用用

网友H:
取代TL431电路

还是搭建一个电路来说明好了,如图,三极管和二极管构成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结构,当然可以用2个三极管搭建一个差分输入了,这个电路的性能比TL431要弱.

网友B:
16楼的电路不太可能振荡

由于三极管的增益不高,取样电阻不可能很小,加上PN结的伏安特性,使得电路需要较大的电压回差,才能完全进入开、关状态,加上电路没有正反馈,不可能在电流发生波动时产生雪崩作用,因此,此电路工作在线性稳压状态。

而用TL431能可靠起振的原因,是因为TL431内部比较器增益很高,只需很小的电压回差,即可完全进入开、关状态,这个电压回差,来自电感的作用。

网友I:
叫低功耗降压电路更合适

个人认为此电路叫DC/DC电路有点迁强,曾接触过一类似电路,只是三极管换成(本人在此也认为需换成)TOP22X系列的器件,用此电路的目的应该是利用MOS管(不指此电路)的高阻抗特性来实现低功耗降压。

网友J:
这种电路在电流为1A以上时三极管发热厉害

网友K:
受益匪浅

网友L:
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