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能保护继电器线圈吗,避免长时间大电流,准备挨砖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原图有改进的必要

由于继电器的电阻一般为数百欧,而吸合时间一般为几十毫秒。为保证可靠吸合,时间常数要达到吸合时间的5倍,推算下来,需要用1000uF的电容提供瞬时吸合电流。1000uF的电容体积比较大,成本也比较高。
建议将RC都改小数十倍,串入控制极,中功率三极管比1000uF电容便宜得多。
在发射极串入小电阻,引入一定负反馈,可避免hfe对电流增益的影响。

楼主:
如果行的话 参数多大

楼主:
能起到保护的效果吗?

网友B:
早就有人用过了

继电器的释放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的10%-20%

但建议不要这样用,因为会减小继电器的吸合力度。

网友C:
好象这是个加速电路

网友D:
可以。提倡环保

网友E:
原理是加速放电,起到保护线圈的作用吗?

楼主:
我想的原理是

在吸合的时候由于电容没有充电 所以相当于短路
相当于短路了电阻 提供较大的吸合电流

在完成吸合的时候 电容充电完毕 电阻起作用
减少继电器的静态电流

有没有人这样用我不知道
我是想到才问的而已

楼主:
LS的提议不错 呵呵

楼主:
to davidli88

那么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好像对三极管不利吧

网友A:
管它呢!

只要管耗不超过三极管Pcm的1/3即可

网友F:
晶体管器件的过载能力是很小的

很小一点的耗散功率超标,就可能导致晶体管结温过高而不可逆损坏。电阻之类的无源元件没有这个顾虑,它们的过载能力比有源器件高的多,所以从可靠性角度来说,宁可把多余功率耗散在电阻上,而不要消耗在管子上。

另外,继电器线圈的电流都是很小的,多用元器件、增加成本,就是为了减小本来就不大的电流,没有必要。从继电器线圈寿命来说,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继电器的电气寿命都在10万次以上,没等线圈因为长期通电老化呢,触点首先就不行了,何必操心这个寿命呢。

如果真的需要长期通电,并减小电流消耗、增加寿命,继电器厂商早就替用户想好了解决方案:用磁保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只有在接触和释放的时候,需要给线圈通一个脉冲电流,其他时候就不需要了,这同时解决了线圈耗电和线圈寿命问题。

所以,串联电阻这种办法想解决线圈耗电和线圈寿命,是没有必要的。它只能徒然增加成本,并降低可靠性(元件多了,可靠性必然降低;另外采用这种电路将大大降低衔铁吸合力。对保证可靠性也不利)。

网友G:
没有必要用这种电路

   因为长时间通电,所以必须运用脉冲信号来驱动电磁元件,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H:
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I:
同意

AA-55正确。楼主有画蛇添足之嫌。

网友J:
建议不要这样用,参数不合理,可能导致振荡。

网友K:
继电器的驱动电流要多大最少

楼主不防把继电器的电器参数说说,
让大家把 DIODE和NPN的参数算算,我们这些菜鸟好学学,这样不是更有实用价值.
原理不难,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L:
AA_55很牛阿,学习了

AA_55很牛阿,学习了,顶

网友M:
电阻参数要算好,容易把你那个电阻搞掉

网友N:
原理是有效果

實際使用沒有几个人会这样用的,在考慮不受干擾而影響線路正常工作可以不理它。

网友O:
一个很实用的方法

我10年前就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要吸力又要降低线圈的发热,当时设计了一个555震荡电路,在震荡前加一小段时间长开就搞定了就是说在开始时全电压,吸合后用脉冲来驱动。

网友P:
楼主的电路是可行的,就是电解要大点,呵呵

网友I:
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在电阻两端加上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启动时全压,吸合后串入电阻,降低发热。

网友Q:
电阻也可以不用

再二极管旁边并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R:
用带锁存功能的继电器就是

电流显然不应该低于线圈的额定值

网友S:
个人意见

我感觉要是为了节能,那就不用继电器,
要是为了保护线圈,那最好换个继电器,安全可靠才是第一

这样不稳定,如果干扰强比如说电机,就很容易断开

网友T(2007-03-01):
跟迟滞回线有点类似,电路可以,

你可以看看线圈的工作电流就可以定参数了

网友U:
我就是这么用的 电阻100 电容47U.我是用的一个5V的,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