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阻和二极管都什么作用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看法

R8和D5组成稳压电路,R5和R6都可以限流。

楼主:
那参数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B:
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可根据稳压管电流参数定

网友B:
R5是U3的偏置电阻

R6,R8是限流电阻

网友C:
R5偏置,R8、D5嵌位,保护Q4

R6如果4069不是开漏输出(忘了^_^),可以不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D:
对于4069,R5肯定小了

D5的原理作用不应该叫做稳压,而应叫做钳位。它的存在,可以加大Q4栅极控制电流,利于速度提高。

网友E:
D5只是为了保护Q4

D5只是为了保护Q4,防止NMOSFET的Gate被击穿,
MOSFET的开关速度与MOSFET的GATE与Substrate的寄生电容和
Gate与Source的寄生电容有关,但不知道是如何提高速度的

楼主:
同意楼上的

不过不知道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怎么选?
还有二极管怎么定?

网友F:
RE: D5的原理作用不应该叫做稳压,而应叫做钳位。

D5的原理作用不应该叫做稳压,而应叫做钳位。

好像也不太贴切。G极电压峰值(过压)保护吧?

如果Q4的G极许可最大输入电压>12V,我认为可以把D5省掉。(出了问题别怪我哦)在D5这个位置,我觉得放个10K贴片电阻会有用点。
关于这个D5,楼主最好多看点书,了解类似Q4这种场效应管的使用方法。

网友G:
D5是钳位作用

具体值应该考虑加在Q4上的电压值再确定。

网友H:
顶贴公司,不收钱,只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