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模似开关(零功耗)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楼主:
电阻用1M~10M

网友A:
高人,上会儿课吧

1,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2,为什么要两组MOS阿?

楼主:
电阻为MOSFET提供偏压

网友B:
哈哈。。好象无意中用了老大的电路,看看

楼主:
也有的人用一个MOSFET,再串二极管作为电源开关

也有的人用一个MOSFET,再串二极管作为电源开关,但压降过大;
用两个MOSFET,导通时没有二极管的接入,压降很小。

网友C:
IN5819和IN4148的区别在哪里啊?

都做单向导通,压降不一样吗?  通常作为防止电源反接的二极管哪种压降比较低啊

网友D:
请教

导通电阻有好大哟?

楼主:
一般SOT-23的P-MOS导通电阻约一、两百毫欧

也有几十毫欧的型号

网友E:
这种模拟只能用在低频中。导通电容可不小啊!

网友F:
Cont是什么啊?

不懂就要问。

网友G(2010-11-09):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