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4和lm393电路没有看明白

楼主(2007-02-06):
电路如图:
如何知道U_out(在(在7.4处得电压)和U_In(在JP1_22处得电压),VCC_30 , VCC_2和D1_OUT处电压得关系?
这个图没有看明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吧,LM224怎么会跟LM393配的?

楼主:
那我们把问题分开来看

偶也是看不明白,
那我们把问题分开来看。
先看前半部分:U_In(在JP1_22处得电压) 和LM224的输出之间的电压关系什么样的?

网友B(2007-03-09):
我的拙见!

c26,r18和LM224组成积分器,对U_In积分,D6,C6,r6组成简单的峰值检波器,393作为一个比较器。
我的理解:U_In积分结果跟D1_out比较!

网友C:
LM224是微分电路

LM224的输出与输入电压的变化率成正比。二极管阻挡负电压,也就是阻挡输入电压下降所产生的输出负电压。LM393是比较器。
总上所述,输入信号的上升斜率超过一定值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上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