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超再生接收电路,如何调试。

楼主(2007-02-09):
我的一块315M 遥控接收电路使用了如图的超再生接收电路,但是如何调试这个电路,我没有什么头绪,希望RF高手帮忙。

网友A:
一样的电路

用0402在20x11的板上花了4、5天,超再生才起振,现在有20M,目標60M
不好搞。

楼主:
超再生起振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B:
大概这个是此电路的原作吧:

http://www.165v.com/165v/div/2006-1-7/149-1.htm

网友C:
超再生调起来太麻烦了

以前做过433M的,如果参数都是算好的话,调L2应该可以了

网友A:
Layout很关鍵

参数是算不准,经验是主要

网友D(2007-09-09):
一直在用这个电路

所有的汽车防盗器都是用这个电路,但就是搞不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