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音频控制开关电路

楼主(2007-02-14):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间隙”定义?一小时算不算?

网友B:
问题不够清晰.

是不是这样:
  一台VCD/DVD播放机的音频输出信号,分支分别送给后极功放和音频信号检测(继电器控制)电路.

继电器控制电路,在有音频信号时控制继电器吸合,无信号(10~20)秒后释放继电器.

要求:
控制电路工作对送到功放的音频信号无干扰(或低于某数值),以保证音质纯净.
触发音频电平:XXXmV ±YYYmV(或几%)
触发吸合延迟:≤ZZZms

OK,
我有个问题。这个继电器做什么用?

网友C:
楼主要的

好像就是录音机有信号自动开始走带,无信号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