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图中的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处?谢谢!

楼主(2007-02-27):
很多仪表的电源部分都有这部分电路,

网友A:
过压保护

网友B:
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过压保护,很多设备都有次保护

网友C:
过压保护

防止串入的高电压烧毁后级电路或用电器。

网友D:
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此电路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网友E:
过压保护,顶

网友F:
是过压保护吧

是过压保护吧

网友G:
简单说过压保护不确切

压敏电阻只能用于瞬间过压保护,这时它的泄放过压电流能力很强;如果是持续过压,哪怕电流只有1mA,几秒钟时间就会起火燃烧。因此压敏电阻用来保护瞬间高压冲击,不能用来稳压。

网友H:
我同意

我同意20楼的说的.什么稳压.吓死我了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去电压毛刺吧

用来稳压,去除毛刺

网友K:
与直接把压敏电阻接在电源两端,哪种效果好点啊?谢谢!

网友L:
是过压保护

网友M(2007-03-30):
过压保护...

  防瞬时高压

网友N:
消除瞬间高压。

网友O:
限流电阻问题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限流电阻的问题,可不可以用1W或2W,为甚莫用5W? 有没有具体的依据,还是经验性,我想一定是计算出来的.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P:
好像和突波吸收器相似,一个是防止负载断路

网友Q:
过压保护

过压保护,大电压时电阻导通。烧保险管!~

网友R:
为甚莫用5W?

肯定是根据负载电流算出来的

网友S:

过压保护,我同意20楼主的意见!

网友T:
那么r1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U:
防止瞬时高电压对电路的破坏

网友V:
20楼说得最详细了,支持!

网友W:
同意

就像打雷一样,防止瞬间的高压冲击!

网友X:
防浪涌

防止交流输入中的异常过电压

如雷击引起的浪涌等

网友Y(2009-03-18):
同意20楼的说法

压敏电阻只能用来做瞬态抑制作用,不能用来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