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低通滤波器设计参数选择

楼主(2007-02-27):
截止频率为1K的话,按公式:f=1/2*pi*sqr(R1*R2*C1*C2)=1K,这四个参数该怎么来确定呢?按什么标准来组合这些参数?

楼主:
看到有一个确定C的式子

C=10/f,这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网友A:
RE

滤波器该用专用软件算,比较准的

楼主:
如果想手工设计该怎么确定参数呢?如上所问。

网友:
贴个图上来

模拟滤波器很多种啊,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切比雪夫的还是巴特沃思的,,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B(2010-04-25):
具体到器件,运放应该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