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厚度改变对电路板的整体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07-02-28):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们原来使用的板子(四层板)厚度为1.6,现为节约成本,有关部门建议板子厚度改为1.2。并送样10PCS。板子厚度变薄对成品有何种影响,请指教。谢谢

网友A:
RE

没有射频就没关系

网友B:
板厚影响强度和阻抗

PCB板的板厚变化对单板阻抗和单板强度都有影响。如果板上器件稍多稍重,引起单板翘曲的可能性会增大。你们公司有关部门如果想要降低成本的话,不应该降低板厚,而应该减少层数和面积。。。

相反如果板子太薄,使用的芯板不常见的话,成本还可能增加的。

楼主:
感谢指教

感谢二位指教.
我们的板有两种,统一为1.2确可降成本,上面所有器件为常规器件,板翘曲的可能性小.
想请二楼就板的厚度在射频情况下对性号影响情况说的详细一些.
非常谢谢

网友C:
射频情况下,板厚会影响走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D:
板厚影响阻抗,

高速信号要求阻抗控制,另外薄板容易翘曲,就是空板也容易翘。

网友E:
板子比较薄,面积有点大,机械安装性能可能就不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二位指教。如想进一步了解更详细知识,应怎样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