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带宽

楼主(2007-03-02):
我想请问一下,一般我们所说的运算放大器的带宽BW为xHZ,意思是不是说该运放的由0HZ到xHZ的频率的信号都可以放大?

网友A:
难说

一般说的,是单位增益带宽,也就是说在此频率下运放的增益下降为1。
按照楼主的说法,在此频率下就没有放大了。

网友B:
带宽

放大频率范围

网友C:
跟通频带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D:
理论上讲,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E:
随便说说

增益乘以带宽是一常数

网友F:
搞不太懂

资料上给出的是增益带宽积,也就是在放大倍数为1的情况下的带宽。如果提高放大倍数带宽就会下降。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