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3-08):
是74系列反相器的典型电路,输入Vih=3.4v,Vil=0.2v,Vcc=5v,请教高手指点,在vi两种电平下电路的分析,及各节电处的电压水平,谢谢!

网友A:
看书,书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楼上

书上说,当Vi=0.2v时,T1管的基极被嵌位在0.9V,故T2管不导通,我想问一下,T1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当Vi=3.4v时,T1管的基极电压被嵌位在2.1V,请问这个值是怎么求得?谢谢楼上!

网友B:
呵呵

当Vi=0.2v时,T1管的基极被嵌位在0.9V,故T2管不导通,T1管的集电极电压低于0.7V。

当Vi=3.4v时,T1管的基极电压被嵌位在2.1V,是因为T1管截止,T1的基极经过T1的C极和T2、T4的E极到地。这每一个极实质上都是一个正向导通的硅二极管,因此可就是0.7+0.7+0.7=2.1V了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
vi=3.4v已经明白了

但vi=0.2v时如何确定T1 C极电压低于0.7V还是不明白 :(

请赐教,谢谢!

网友B:
那就再给你说明一下

上电后,若Vi为0.2伏,因为T1基极接了高电平,所以导通,此时需要有电流从T1的C极流向E极。

同时T2需要导通的话,需要基极电流从T1的C极流向自己的E极。

但是T1的C极自己不能产生电压,因此是处于被消耗状态,没有补充。

由于T1导通,T2得不到可以开启的电压,因此T2截止,它的E极没有电流流过,E极电压自然为零,而E结电压为0.7伏。

T1的C极的电压就由T1基极电压和T2的E结电压+E极电压中最低的那个来决定。T1的B极电压为0.9伏,而T2的E结电压为0.7伏。而所以T1的C极的电压就是0.9和0.7之中那个最小的电压来决定。

考虑到上电时可能会出现的随机状态,因此T1的C极的电压不可能大于0.7伏。

工作稳定后,此处电压就会是0.7伏了。

楼主:
非常感谢!

虽然还是有点不理解,但还是要非常感谢“东方未明”朋友的帮助,谢谢你!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又学到不少!

楼主:
请教东方未明

请教东方未明:

当Vi=3.4V时,T2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书上说T2导通后,集电极电压下降,所以T4截至
集电极电压应该下降到0.7V以下才可以使T4截至,但是:
T2导通后集电极电压等于T5基极电压+Uce2
稳定后T5基极电压为0.7V
Uce2>0
所以T2集电极电压应该可以使T4导通

所以不明白,请教分析的哪里错误,谢谢!~

网友C:
数字电子技术课本上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B:
好久没来

请教东方未明:

当Vi=3.4V时,T2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书上说T2导通后,集电极电压下降,所以T4截至
集电极电压应该下降到0.7V以下才可以使T4截至,但是:
T2导通后集电极电压等于T5基极电压+Uce2
稳定后T5基极电压为0.7V
Uce2>0
所以T2集电极电压应该可以使T4导通
------------------------------------
你那个书是不是把T4和T5搞反了吧?

当Vi=3.4V时,T2管的集电极电压=T4b+Uce2=0.7+0.3=1V
T4导通,T5截止,输出为低电平。
使T4导通的不是T2集电极电压,而是T2发射极电压。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相器原理图,数字电路课本中就以此为例讲解TTL反相器原理,可以下去看书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