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路两输入的与门型号,单路的D锁存触发器型号

楼主(2007-03-10):
性能要好的,抗干扰能力强的,谢谢指教

网友A:
你在74系列和4000系列中可以找到适合你需求的芯片

不过,单路的D触发器可能没有,最少也是双路的

网友B:
单门单触发器有,得找查厂家的选型手册。

这类芯片多数是表面安装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