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呀--看电路喽

楼主(2007-03-17):
此电路是放电保护电路,是本人自己想的不知道对不对,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地方请说错来,行的话就帮我把上面的元件参数添一下。
左边2条是6V充电输入端电压在6-7.2V左右,RX是负载,BT1是6V蓄电池,K1是继电器。
我的电路思路是当充电时负载可以用,不充电的时候负载要有放电保护,当蓄电池小于5.5V左右的时候,蓄电池停止工作,不给负载供电。
请大家指点指点,行的话可以帮我添下元件的型号。
R1
D1
Q1
D2
K1
K1要告诉我工作电压,应该选什么样的。

网友A:
不能工作,重新设计

楼主: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电路吗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电路吗,可以给我看看吗?
谢谢拉

网友A:
没有什么经典电路的,要根据具体要求来设计

提醒一下:负载断电后电压会有上升,你的电路会在临界点上振荡的。

还有电池供电要考虑功耗,用继电器不妥,改成电子开关。

网友B:
短路了

Q1的PN结与稳压管串联直接接到电池上了。

楼主:
谢谢拉,大家可以的话给我设计一个可以吗。

谢谢拉,大家可以的话给我设计一个可以吗。
要求就是蓄电池要有过放电保护。
电压低于5.5V时候负载断开

网友C:
RE

还是有电压比较器吧...在临界态,你的继电器会 噶大噶大 响..时间长了我想触点会粘在一起的

网友D:
"在临界态,你的继电器会 噶大噶大 响"

是震荡吗?那能分析一下具体震荡的原因不?

网友E:
生生世世生生世世

三级管在断开状态  怎么能工作...

网友F:
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楼主:
那再看看这个呢

楼主:
再看这个呢

网友G:
我的看法

大哥啊,晕不晕,那么多元件还不如用比较器来做,经济实惠.又可靠,直接作成过充,过放

网友H:
提示

1、稳压管选击穿电压4.8V的,并在稳压管上串入220欧限流电阻;
2、继电器吸合没有临界电流点,通常吸合电流比辞放电流大2-3倍,本身有滞后作用,加上蓄电池本身内阻系小,负载电流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嗒嗒响的现象;(电流大的情况下,适当增加阻流电阻阻值,可拉大三极管提供吸合电流及辞放电流所需要的供电电压差即可)

网友I:
只要需要一比较器就可以了.用运放或三极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