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89c52 的声光节能控制器应如何设计?

楼主(2007-03-26):
一个基于89c52 的声光节能控制器应如何设计?请各位高手给个大概的思路来参考下,用简单的声光控电路来控制单片机的输入信号行不行?

楼主:
声控和光控信号的输入到单片机要D/A转换吗?

声控和光控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要D/A转换吗?

网友A:
声控用个眯头,光控用光敏电阻或光敏二极管

楼主:
声控用个眯头,光控用光敏电阻或光敏二极管,这个我知道。

 声控用个眯头,光控用光敏电阻或光敏二极管,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如何将声控和光控的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作为单片机的输入信号,通过单片机的输出信号来控制各种用电器。声控和光控的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要不要ad转换?一般单片机引脚加多少电压才叫高电平?

网友B:
re

咪头送出来的是电压信号,很微弱,需要运放后送到单片机;光敏电阻改变的是阻值,可以和普通电阻分压后送给单片机。
    如果搞声光控制电灯,用单片机太奢侈了,a/d转换更是大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