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正弦波怎么求有效值啊?

楼主(2007-04-04):
图中电压曲线仅供参考,现在要求电流的有效值,我的想法是用均方根值方法,采样时间正半周是从电流正过零开始,到负过零结束,负半周与正半周想反,不知这样的算法,测这样波形的电流可行?
谢谢指导!

网友A:
有效值跟均值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用有效值的定义求,就是假设电压加在电阻R的俩端(或电流流过电阻R),用瞬时值求取的功率应与使用有效值求取的功率相等。

楼主:
我要的不是均值,是均方根值。

就不知道这种算法用在这种波形上是否正确。

网友B:
完全不正确

应该在一个周期内对信号多次取样,取样点越多越准确,然后各次取样值平方相加,求平均,再开方,即均方根值方法。不能半个周期取样一次,再半个周期取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