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

楼主(2007-04-10):
我这是个阻容降压充电电路,不接L1时,220V接口,打几下火花就把后面的三极管击穿了,加上L1后就还可以用,但效果还是不如人意,请教大虾们如何减小这个直接冲击,无限感激,谢谢

网友A:
改电路

将电感换成大功率电阻,阻值选取要合适。

楼主:
换成电阻电流会减小呀,效果也没电感好呀

楼主:
请大虾指教呀,怎么没高手指教呢.大家应多点沟通,互相提升

网友B:
换成电阻电流会减小??

工作电流主要受限于电容,加几十或百来欧的电阻影响不了电流

网友C:
在C2两端并一个稳压管

网友D:
请教电路图

同意6楼

楼主:
有更好的法吗?>

加电阻主电流会减小呀,C2两端加稳压管以前试过了,不行才不要的,还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请教大虾

请问在电感后加电阻或是并联一个电阻冲击会不会小很多?那种方法好呀?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大呀?

楼主:
请问2楼和5楼

换成电阻,电流不变,可这个电阻太小了,受不了上电打火冲击,太大了,要求瓦数高,你们能详细说明一下你们的做法吗?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B:
经验值:电阻用50-100欧,1-2W的

楼主:
天啊

我在电感后加了个30欧1/4瓦的电阻,没想打两三下把电阻打坏了,电感也冒火,比原来还惨呀,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要这么大吗?板子放不下呀?怎么办?有其它的方法吗?

楼主:
请问awey

为什么电感串电阻不行呀?加那么大瓦的电阻,我板子放不下呀

网友E:
看来楼主遇到麻烦了

原因是电工的功力不够。

先说没有电感时为什么烧毁后面的器件。
上电时电压是突然加在C1上的,此时理论上电流为无穷大,实际上当然不会是无穷大,因为电路中总有电阻和电感,但在这一瞬间电流很大是没有疑问。此电流理论上不会使C2两端电压升高多少,因为C2和C1两端电压与电容量成反比,绝大部分电压降在C1上,C2上电压很小。
但C1一般是无感的薄膜电容,C2却是卷绕的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有寄生电感的,冲击电流在电感上的压降可不小,这个C2上的冲击电压使得后面的器件烧毁。
串联电感后可以限制冲击电流,当然也就减少了C2上的冲击电压,避免后面的器件烧毁。楼主说“但效果还是不如人意”,我不知道“效果”是什么。
再说烧电阻的原因。
各种元器件抗电流冲击能力大不相同。楼主用的估计是金属膜电阻,这种电阻抗冲击能力很差。抗冲击能力最好的是线绕电阻,其次是水泥电阻(其实里面也是线绕的)。功率却不必大,因为稳态的平均功率并不大。这个电阻用功率最小的线绕电阻即可(线绕电阻最小功率大概是4W,体积不大),阻值尽量大些。注意必须单层绕线,绝不允许多层绕线,多层绕线会增加电阻的分布电容。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

电路大概如你所说的,冲击电流在电感上的压降是不小.多次冲击就冒烟,之后就是损坏后面的三极管,(这就是不如人意的地方)有没有怎么打也不会损坏后面的三极管(除雷击).
你说C2上的冲击电压是使后面的器件烧毁的原因吗?我觉的应是电流吧.
你说的对,我用的是金属膜电阻,关于它的耐冲击性能还真不知道呢,谢谢指出.你说的绕线电阻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没接触过呀.体积是不是和1/4瓦的电阻一样大,是个什么样的价钱呀?效果比电感好的多吗?还望指教....

网友B:
电感不是不行,只是你的电感太小了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电感?不会是贴片的吧?

理论上用电感更好,但这个电感的感量可能至少要用到mH级的,而且要求大体积、不容易饱和的,成本很高,与这个电路低成本的初衷相背。

看你的电路,电阻用100欧、1.5W的应该没问题,体积比电感小多了。

楼主:
问awey

不是吧,我用的是220uH的色环电感呀.是1/2瓦的,不是连续的冲击是不会对电路构成损坏的,可以生产,.我已经是做了一批产品了,.但就是如果连续冲击的话就会损坏后面的元件.这也是我非常想改进的.用mH级的不是我 不想用,是体积太大了,成本也高.你所说用100欧的1.5W的应该是水泥电阻吧.我想体积是不是太大了?效果是不是比我现在的电感好呀?经的起连续冲击吗?

网友F:
再次重申:反对初学者乱用阻容降压电路!

阻容降压的基本原则:应该用并联稳压!

用稳压管加一个中功率达林顿管扩流 做并联稳压,前面串100欧电阻,随便怎样都不会坏的

再次重申:
反对初学者乱用阻容降压电路!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设计出来的电路只会害人害己!

LZ还算好的,会自己去试验、验证可靠性

网友E:
TL431不是三极管,虽然也是三条腿

这是一片集成电路,比一个三极管复杂得多,里面包括一个运算放大器、一个基准电源、一个三极管。要是三极管就不会坏了。三极管抗冲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线绕电阻是用金属线绕成的,市上有售,也可以定做。4W线绕电阻的体积和1W金属膜电阻差不多。
不一定非用线绕电阻不可,金属膜电阻质量好的也可用。我用类似电路做20mA输出电流供发光管,用150欧1/4W金属膜电阻工作正常,开关数百次也没有烧。这个电阻是否会烧,并不由稳态功耗决定,而由冲击电流大小决定。该电阻用阻值小的反而可能烧。
不用电感的原因 awey 说得很明确:成本太高。220uH电感不用磁心,直径25mm大概要绕70-100圈,这个体积想必楼主不能接受。

另外,楼主用470uF这么大的电解电容可能是烧的原因。须知电解电容容量越大,其寄生电感也越大。不过加电阻后可以用这么大的,没关系了。

楼主:
问xwj

我一直都在做实验呀?请画出电路图指明.我这个后面是8050和431稳压呀.比稳压管好吧

楼主:
问xwj

我一直在做实验呀.我后面是8050和431.应该比稳压管好吧?

网友F:
拜托你看清楚贴,并想一想啊,承受冲击功率的是中功率达

任何的小功率管、TL431、稳压管都承受不起那个冲击的

楼主:
问maychang

能拜你为师吗?
431我知道.我是用它和8050给后面供电.稳压的.
电感我是用色环电感.体积不大.可以接受.
你的测试和我的有出入吧.我是用一个接口头.是连接产品和市电的.不用线.就是一个转接口.就是用这个接口头直接插市电反复的轻碰打火花.产生冲击的.
我这是60多MA的电流供电的.金属膜电阻会烧.
线绕电阻好还是水泥电阻好,都比电感好吗?

楼主:
请教xwj

能给个图吗?那个管价钱高吗?我是初学者.

网友E:
回楼主

色环电感有磁心,这是一。色环电感是叠绕的,分布电容大,这是二。

楼主:
问maychang

那是电感好还是你所说用电阻好呢?

网友G:
.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3楼: 天啊

我在电感后加了个30欧1/4瓦的电阻,没想打两三下把电阻打坏了,电感也冒火,比原来还惨呀,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
该用47欧电阻,而且要用两个串联,然后跟C1串联,而不是跟电感串联.

原理是:
一般电阻,不管功率多大,只能耐受500v电压.而本电路施加给串联电阻的电压在启动时会有620v的可能(即使交流电压只有220v).

楼主:
请教droum

我那个和C1串是C1前一个47和C1后一个47还是两个47都串在C1后呀?这样还要加电感吗?

网友H:
在4只二极管及C2两段各并103-104电容试一下.

网友I:
拜maychang

看来我们的功力还是差的远啊。
多谢这些博学的人的指教

楼主:
多谢hyqzh

那个方法试过了,没有很大作用.一样是不行呀.

网友J:
关于TL431

不知LZ用的TL431是否是ON的产品,如果是的话,请看以下是ON的产品说明
Pin 1. Reference
2. Anode
3. Cathode
从这里看,LZ的图中应该把P2、P3颠倒放置比较合理。

另外,鉴于TL431不是无源稳压元件,且Cathode to Anode Voltage (V KA)<37V,建议使用普通稳压二极管加功率三极管,进行稳压。

楼主:
请问楼上

1是不是用一个稳压二极管代替431.这样比现在好吗?是不是稳压二极管的耐压比较高呀?我之前用一个稳压二极管并在电感后.受不了冲击.老是击穿.所以不用了.
2能给个功率三极管的类型吗?我用的是SS8050不够吗?
3你那个P2 P3是什么呀?我电路没有呀

网友E:
快半个月了还没有搞定?

还是直接把你的负载要求贴出来吧,多高电压,多大电流,稳定到什么程度?

网友K:
在加一级电感

在加一级电感、电容,组成L型电路

网友E:
偶然明白了

顶楼的图上有“MP3 POWER”和“手机电池充电器”。
警告:这种东西绝对不可以用电容降压!!

本来我问楼主要求输出多大电压电流,打算贴个现成的图的,看到楼主是要做这种东西,不能再贴图了。
给你电路,是害你!

网友L:
用示波器找出根本原因

用示波器查看打火瞬间的波形,用放电管,消除打火的影响

楼主:
问maychang

我这个是我电池充电电路.用电容降压不怕吧,为什么不可以用呀?你贴个图出来给我看看呀.我的电镍隔镍氢的充电电池.电流是60MA--70MA电压当然是5--6V最好了.我的产品已在做了.可以用.半年多了.都没有客户反应有问题.只是我觉的还不是很好.想再降低冲击.电好电压也降下来.空载电压很高12--13V左右.测试时会使8050和431发热.想换开开电源的.可老板不肯.说电容的故障小一点.变压器故障会大一点.可这个电容就是直接性太强.冲击大.危险性也大一点.能不能帮一下忙.怎么样解决这种电路.只能是电容降压的哦.能帮我吗?我将非常感谢呀..能拜你为师吗?出学校以来一直都没人问.真惨呀...这里是小公司.做的是小产品.没招工程师.就我在这搞电子.没其它的人会.所以上网求救的.

网友M:
C1大了,如果允许减小,一点,R1太大用474,功率不要这么大

C1大了,如果功率允许减小一点,看474够不够,R1太大用474,功率不要这么大,1/4W就行了,贴片电阻也可,整流出来最好要加小电阻,功率大些,最好加一个稳压管,减小冲击电流

网友F:
给什么东西充电的?不怕电死人吗?

网友B:
如果是MP3充电用的,没人愿意帮你

这种产品迟早会害死人的。

网友E:
回大海孤星

人体可能直接接触到带电部位,这样的设计只能用于不用工具不能打开的设备内部。
充电器要更换电池,更换电池时人体可能接触带电部位,所以充电器不能用电容降压,除非你能设计一个双刀开关,打开充电器盖子自动断掉电源,盖好盖子才接通电源,而且必须设计成开关损坏或盖子损坏只会断电源而不是常接通电源。
电容降压不是不可以用,但必须是设备带电时人体无法接触到。

你们的产品如果电死人,老板和你都是要坐牢的,所以图是不能贴了。

楼主:
不是吧,这么严重?

我这个是电池充电.可是有外壳的呀.电池是不用取出来的.是在壳里面.史有一个接口与外电源相联呀.是剃须刀冲电用的呀.这个电不到人呀....

网友B:
现在这种小功率的开关变换器成本已经很低了

不会比电容降压的成本高,拆个10元一个的万能锂电充电器看看。

=============================
至于你的产品,建议到政府的标准局去咨询一下。
这种东西国家有明确的标准,不是你个人认为没问题就可以搞的,

楼主:
这样呀..

我这有好多 同行做的开关充电器呢.都是很简单的那种.比万能充的还简单呢..成品是比电容降压高了点..我会和我老板说的.让他去看看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楼主:
这个开关电路简单吧

你有好的简单的较好的电路图吗?

网友B:
万能充电器因为加了锂电充电管理部分,电路更复杂

你上面的电路输出加个简易稳压电路就可以了,成本不会比电容式的高多少。

楼主:
是呀...

不加稳压容易对电池过充.那是加二极管稳压还是加个稳压电路呢?你们有没更好的电路呀?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了呢???????

网友H:
本人理论肤浅

在前一个电路(电容降压)整流输出并一只功率大点的稳压管,是不是可以放冲击.望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是只看不说的呀????/

网友N:
既然是低成本,就用半波整流

Q2不是3极管,是一个稳压器,最高电压40V,C2两端并个压敏电阻(4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