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推挽逆变电路分析

楼主(2007-04-10):
(无正文)

楼主:
网络故障,重发说明

附图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驱动电路,用3V左右的电池供电,要驱动一只小紫外管D1,实际调试中在右边的输出端,变压器接D1两端处各串入一个电容也可以,只不过当电压降低到3V以下时,如果将D1的一个引脚接电源地,会很容易点亮,否则有时候会点不亮或延迟点亮。我在同类产品电路上也见到如此接线的。根据资料的介绍,次级连接的电容与线圈电感决定振荡频率,实际测量结果初次级的振荡频率差不多,所以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
1. D1一端接地有何作用?
2. D1回路的振荡频率取决于初级的频率还是取决于次级的电感和电容?

谢谢先!

楼主:
不会吧,兄弟姐妹们都舍不得赐教?

网友A:
三极管基极没有偏置...

网友B:
这是利用磁饱和原理组成的双管推挽变换器

这是利用磁饱和原理组成的双管royer(不知道英文是怎么写的了)电路,决定电源振荡频率的不是次极的电容,而是负载的轻重,你改变电容的大小,当然也改变了负载,所以频率有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4楼:偏置电阻没画出来,有的
5楼:现在初次级的线圈电感值比较大,10几到20几毫亨,我改变电路中的电容C3、C4和电感(图中未画出,接在变压器2脚,微亨级,),频率基本不变,是否是因为线圈电感比较大。royer电路的振荡频率好像取决于初级的这些电容和电感吧?跟次级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C:
偏置绕线是不是对的???

楼主:
应该是对的,不然灯亮不了,这个电路实验过的

网友B:
to 楼主

我在5楼的分析有误,至少是不当。因为电路中有个电容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