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072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7-04-16):
用运算放大器TL072放大音频信号,供电电压为正负12伏,但不管输入电压怎么增大,输出电压最大只能到3伏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呢?望各位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A:
TL072的输出电压问题

在Rf/R=Au下点功夫.把其电路接成电压跟随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