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感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7-04-17):
为什么用电感而不用电阻呢?

网友A:
加大交流信号负反馈

网友B:
这个还真少见.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嗯,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呢?

网友B:
就是一个负反馈呀

楼主:
嗯,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请教

既然是加大反馈,为何不用电阻?

网友D:
你画画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就明白了

网友E:
我也有个问题

我也有个问题,我看的交流负反馈一般都是用电容,我想电容作交流负反馈更好,不知道这个电感还有什么特殊功能?谢谢!

网友F:
看不出

就这样的图吗

网友G:
直流时没有反馈,交流是反馈很大

直流时没有反馈,交流是反馈很大
区分交直流反馈的

网友H:
电流串联负反馈

这个是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只是反馈交流信号.

网友H:
电容反馈

用电容也可以达到交流反馈的目的,不过只是针对这个电路要求实现电流串联反馈的话,用该种方法最简捷.

网友I:
这是一个低通电路

这是一个低通电路,频率越高反馈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