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 和 PNP的区别

楼主(2007-04-18):
NPN  和PNP有什么区别啊
NPN 的明白是通过b来控制,Ib+Ic=Ie
但PNP是怎么控制的呢
请各位大虾好好说说

网友A:
找本书看看呀大哥

楼主:
找了

书上的都是关于NPN 的
没有PNP的啊
还希望大哥指点指点啊

网友B:
PNP与NPN的应用是一样的。

PNP与NPN的应用是一样的。只是C、E脚接的电位不同而已。

网友C:
三极管E极的方向箭就是电流的流向

PNP还不是通过b极电流来控制Ie的吗 ?只不过是电流从E到B而已

网友D:

PNP与NPN的应用是一样的。C、E脚接的电位不同而已。在使用中注意区分正反就行了!

网友E:

PNP是P→N→P
NPN是N→P→N
两者对于电流的方向,电压的方向要求不同,功能一样
还有细微的区别楼主可以察书

网友F:
差不多

分析方法相同
电流不同
供电极性不同

网友G:
NPN和PNP的区别

NPN和PNP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的应用是一样的。C、E脚接的电位不同而已.应用时注意一下

网友H:
异同之处

电流分配关系都是:IE=IB+IC
但处于放大状态的电位关系不同:NPN   UC>UB>UE
                             PNO   UE>UB>UC

网友I:
NPN与PNP工作方式是一样

     NPN与PNP工作方式是一样,只不过是相对参考电压不同。只要定出参考点,就很好理解.

网友J: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搭配起来,叫互补~~~

网友K:
楼上厉害啊,呵呵

也是色狼一个:)

网友L:
awey

你说得好形像哦,呵呵

网友M:
是PN结构成材质不同

NPN的管子C和E结是电子掺杂,基极是空穴掺杂,所以在加电压时注意Vbe>0,
PNP的管子反之,要Vbe<0
电流方向不同

网友N:
npn与pnp

    原理一样,ie流向相反,b端控制电压极性相反。

网友O:
差不多.一般一样的用

网友P:
原理一样的,只是电流方向与NPN相反

网友Q:

区别在于C.E.B的电极性不同,其之间作用一样.

网友R:
再说简单一点

NPN是男的,PNP是女的。
因为NPN的E级箭头向外,PNP的E级箭头向内。

网友S:
读死书

书上肯定有提到两个结的用法,已经说明了PNP的用法了。

网友T:
找本模电看看吧

网友U:
让我想想怎么说……

好----对照一下三明治:

是面包-馅-面包,还是馅-面包-馅,先尝到的味道是显然不同的

网友V:
愚人之见

电流关系一样
但电压不同:PNP的极性与NPN相反

网友W:
电流流向与NPN相反就行
一样用

网友X:
就如同“NPN”和“PNP”,一个是N夹P,一个是P夹N。

P表示Positive.
N表示Negative.
发射结的偏置是正的,要求P比N的电位高。
集电结的偏置是反的,要求N比P高。

网友Y(2007-06-01):
一样的东东,

     NPN与PNP工作方式是一样,只不过是相对参考电压不同。只要定出参考点,就很好理解

网友Z:
能够怀念功能

什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