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7-04-25):
凭直觉它是由一个具有串联电阻R3的输入源和一个合成接是电阻值-R1*R4/R2的负阻转换器组成的,但是分析不出来那个负阻转换器的接地电阻值是怎么得来的,请大家分析一下过程~

网友A:
利用欧姆定理,列几个方程肯定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B:
设出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压

再利用KCL列出电流方程就能得出输出电流
IL=V/RS*R2/R1

网友C:
怎么恒流的?

网友D:
上面那个放大器这样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回楼主及楼上二位

这个电路叫郝兰德电路,是典型的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其特点是负载电阻有一端接地(恒流源通常有这个要求),而取样电阻两端均不接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关键就是上面一个运放和电阻的匹配。
superyx23:上面一个运放显然是跟随器,其输入阻抗很高,可以看成开路,其输出阻抗很低,可以看成电压源,而电位与Rs右端相同。这样就避免了R2中电流对输出的影响(R2不从输出端取用电流)。
lxrlxr:怎么恒流的,如lag3631所说,根据下面一个运放同相输入端列出KCL方程,得到 IL=V/RS*R2/R1 ,从此式已经看出输出电流IL与负载无关,仅与输入电压V以及电阻RS、R2/R1有关,是恒流源。

网友E:
继续

如果不需要负载一端接地,则可以用如图电路。图中未画出扩流管。

网友D:
恒流要有个负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