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分析一下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网友A:
同意2楼

右边运放的正输入端的电压为(V+)-V
流经RS,RL的电流={V+-[(V+)-V]}/RS=V/RS

网友B:
明显和R1,R2有关的好不好

右边运放的正输入端的电压为(V+)-v/R2*R1

楼主:
同意五楼.

网友A:
回复5楼

你的分析是对的
不过楼主图上已经标注了R1=R2
所以右边运放的电压还是(V+)- V

网友C:
R1和R2两端电压都是V,如果+V<2V呢,情况如何?

网友D:
~~~~~~~~~~

IRl=VR1/R2Rs

R1=R2

I=V/Rs

网友E:
另外分析一下恒流源电路

同意2楼

网友F:
这就是一个压控对地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