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13):
各位大虾,请问下面这个图的输入输出是什么关系?具体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314114771.jpg
其中EN_P为某芯片的高低电平输出,EN2136为另一芯片的使能输入。

网友A:
分析电路,首先这个电路必须是正确的

不过楼主这个电路很可能不正确。
输入(EN_P)输出(EN2136)好像什么关系也没有。
EN_P倒是可以控制U16的Vcc。不过EN_P必须非常大,幅度超过1.7V。这么大的信号,为什么要用两级运放开环?而且这么大输入信号,摆动到负时已超过LM324输入电压范围,很可能出现逻辑错误。

楼主:
当EN_P超过1.7V时

感谢上面那位朋友的回答。看了你的回答,我有个问题:当EN_P超过1.7V时,在VCC上的是多少电压?

网友B:
貌似抄板的说

古道派??
古道西风 MM是首先进了21IC的历史
古道热肠 也许是很好吃的,可惜没吃过
古道122  不知道是搞什么飞机?

楼主:
碰巧而已

小弟只是一个新手,没想到随便取的名字还是有来头的。
希望各位大大能照顾一下,帮我分析一下上面那个电路,谢谢啦

网友C:
EN_P和EN2136都是输入端,用于关闭电源

网友D:
question

运放工作在开环,作比较器用?DC-是地还是-15V?EN-P是高低电平输入端,电容C2干吗用的,难道有积分作用?

楼主:
能详细点么?谢谢

上面那位朋友能说详细点么?当EN_P高低电平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另外,上面的EN2136是IR2136芯片的一个使能端,从datasheet上看到说是输入口,并没提起作为输出口来使用。不过还是希望这位大哥说说你的想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