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怎样调整?可以调整吗?

楼主(2007-05-17):
  说明书上说,W5-W14逆时针调到尽头,W15调到中间位置,在TP2输入为0时调整W4使TP3为0。接着在TP2上输入0.4v调整W5使TP3为0.5v...在TP2上共输入十个电压值,调整与之对应的10个电位器(W5-W14)使TP3上得到图上所标的十个电压值
  按说明书怎么也调整不过来:TP2输入.04v 调整w5达不到0.5v,而在输入1.2v以后,还没调整就已超出。在TP2为5v时TP3已超过7.3v。
  大家帮个忙,说说这电路的原理好吗?

网友A:
折线函数电路,运放的非线性应用

分成十段,调十个电位器,要多少工时?这个电路的成本也太高了。
原理很简单:随那个PNP三极管射极电位降低,九个二极管依次导通,改变电路的传输系数。至于元件参数,你自己想想要解多少个联立方程?

网友B:
LZ 先把函数关系简化出来,大家再给你歌简单的方法

楼主:
多谢二楼的老大

另:我也很想把函数关系简化啊!但我没这能力。现在只希望能象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把它调整过来

网友C:
这个电路不能成功

随着TP2输入电压的升高,W6-W14微调电阻自下而上依次导通,使整个电路的增益产生折线式的变化。但这个电路的增益是随输入电压的增加而递增的,而楼主给出的10组数据所要求的增益是随输入电压的增加而递减的。所以这个电路无论怎样调试都不可能成功。

楼主:
多谢,你这样一分析我就有点底了

实际调整中也如你所说

网友A:
tuwen 说的,我先前还真没有注意到

只注意到是折线电路,各二极管依次导通。
楼主只能改电路了。不知道改电路是不是楼主的工作,如果是,可以参考应百里《运算放大器的非线性应用》。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

搞个数字电位器低代替不知可行否?

楼主:
20日我试着在TP2上输入5v电压,

  w5调至最上端w6-w14调至最左端,测量那9只二极管两端电压都在0.34v左右:二极管都没导通。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