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迷惑

楼主(2007-05-18):
我是个新手,电路图中芯片中和周围有很多的字母代号,不知道什么意思,高手们讲讲啊:DD1,DD2......DD3...AD1,AD2,AD3.....;BD1,BD2,BD3.......;it1,it2,it3.....;xt,rst,VCC,意思呢?
还有些芯片内部管脚也有字母:pcs,mcs,lock,den,dt/r,nmi,ardy,srdy,hold,drq1,reset,tmout0,tmin0,ale,rd,wr,ucs,lcs,we,oe,le,dq1,dq2,e1,e2,cs,vdd,vss,rx,tx,mode,rd/e,clk,clr,我头都大了,先谢为上

网友A:
电路图中元器件旁的“字母代号”有两种。一种是给这个元件起个名,容易找到,准备材料时也方便,例如R1和R2是两个电阻,XT是一片晶体,等等。另一种是指示电路接到什么地方,例如电路中所有标VCC的地方都是接在一起的,这样看起来方便。
芯片引脚(注意可不是“内部”)上的标志同样是给这个引脚起个名,一般用这个引脚的功能的缩写,例如ALE是Address Lock Enable(地址锁存允许),Rd是Read(读),We是Write Enable(写允许)等等。目的同样是为了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了,有这方面的资料,词典没有哦,不好查啊,

网友B:
电路图中各种文字标注要详细说一时也说不清。

常见的元件标注:

元件序号和元件名称:
格式:
A1111
xxxxx
A是元件类型:R电阻,C电容,L电感,D二极管,BG三极管,IC集成电路(以上元件类型代号都是国家标准,外国的略有不同)其他元件类型略。楼主最好多查书。
1111是一个数字,表示这个元件在该类元件中的具体编号。位数一般从1位到4位。不够可以加位,但不推荐。
xxxxx是元件的名称。名称这里可以是具体参数,或是型号。
这两个标注分两行左边对齐,紧靠元件本身,并避免混乱。如果位置不合适,应以拉线法指示。

元件的附加说明

元件脚上的标注:
一些复杂或重要元件、器件的脚上有名称和脚号。名称通常是缩写形式。通常在集成电路和模块中有出现这些标注。名称或脚号必须至少选用一种。

网络标号:NetLable
网络标号通常是这条信号线的名称。可以用简写办法,也可完全写出。
象DD0……DD9999,AD0……AD9999,BD0……BD9999等等。如果是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一般都有类似的标注。
xt,rst,VCC……都是网络标号。
楼主看的书太少。我懒得一一为你解释。

图区代号:
电路图里有很多个区域,用代号(数字或字母或数字字母的组合)来方便查找核对。

图号:
电路图分成很多张来画或印刷,这样就需要有一连串图号来识别和区分。

附带说明文字:
一般是作为附加说明的。内容自己理解。

其他标注:
(略)

门都没入就想开飞机。还是叫楼主看书去。

网友C:
表要问,你要学这方面的,以后会知道的,现在好好看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