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一般电容可恢复正常

楼主(2007-05-25):
电路中一滤波电容,电压33V左右,
刚开始异常,但在重新开关机后全部恢复正常,我们模拟这颗电容两端short情况,出现相同现象,相同异常电压,因发生了两片,另外一片看到这颗电容燃烧,但这颗重新开关机后就恢复了正常显示, 一般电容会自行恢复吗?有没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电解电容可以自行恢复

楼主:
谢谢老黄头

我这颗好像不属于电解电容

楼主:
不好意思,再问一句

如何判断是电解电容?外观上可以吗?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

楼主:
一般电容可以吗?

这颗电容已确认不是电解电容,属于一般电容
但一般电容可自恢复吗??

网友C:
不会吧

不会恢复,那是烧坏断开了

楼主:
谢谢高手!!!!

这颗电容属于一般用 滤波电容 , 正常为100nF,打火的那颗已被打成OnF ,呈open状态了,但是另外一片板子 刚开始异常,但在重新开关机后全部恢复正常!  因为现象和当时量测得异常电压都是相同,比较怀疑均是相同电容异常引起;现请问,如果把这颗电容解剖,可以看到异常吗?就算电容已恢复正常?

楼主:
等啊等啊

网友D:
我只见到过电阻燃烧,电容因为极性和过压而爆炸

没有见过电容燃烧,如果短路电容两端那么仅仅是电容被短路,可能导致大容量电容内部引线烧断,小容量没有什么,与电容相关的部分被短路,故障排除一般可以恢复工作

楼主:
疑问仍在

我的疑问是 ,这颗贴片电容如发生short ,会不会由于某种原因,电容会恢复到OK状态?

网友E(2007-08-15):
有些电容能自恢复

网友F:
金属薄膜电容具有自愈功能。被击穿后金属膜被蒸发掉

对于普通电容,击穿后烧成开路的很正常,只要你的电源功率足够大。

网友G:
没错 自愈电容,还是换了吧

瞬间高压会击穿电容,电压恢复电容也能自愈,电机补偿电容在电机频繁启动时经常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