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幅人体红外感应电路图

楼主(2007-05-25):
(无正文)

网友A:
hui

 IC3等组成电压比较器,其中RP为参考电压调节电位器,用来调节电路灵敏度,也就是探测范围。平时,参考电压(IC3的(2)脚电压)高于IC2的输入电压(IC3的(3)脚电压),IC3输出低电平。当有人进入探测范围时,探头输出探测电压,经VT1和IC2放大后使信号输出电压高于参考电压,这时IC3的(6)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2导通,继电器J1能电吸合,接通开关。
  电路中VT3、C7、R8、~R10组成开机延时电路。当开机时,开机人的感应会使IC3输出高电平,造成误触发。开机延时电路在开机的瞬间,由电容C7的充电作用而使VT3导通,这样就使IC3输出的高电平经VT3通地,VAT2可以保持截状态,防止了开机误触发。开机延时时间由C7与R8的时间常数决定,约20秒。
  [元件选用]热释红外探头选用LN074B型。IC2、IC3选用高输入阻抗的运算放大器CA3140。该电路采用结型场效应管作差分输入级,输入阻抗高达1.5*10(12)欧,输入失调电流仅0.5pA,频带宽达4.5MHz,转换速率为9V/us,是一种性能十分优良的运算放大器,很适合于作微弱信号的放大级。
  探头安装在高度距离地面为2米左右。外壳设计时应使透镜对地面呈13度左右的俯角,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监视区。由于探测器控制角只有86度左右,所以在安装时应选择最优良角度,使死区尽量减小。
  [电路调试]
  电路调试主要是调节电位器RB,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以达到最佳灵敏度。

网友B: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1、Q3是PNP,怎么导通?
2、IC3的输出是低频方波,继电器会跳个不停

网友C:
搞笑的电路

IC2还正反馈呢!

网友D:
交流一款红外线遥控器编码分析仪

红外线遥控器编码分析仪专业版V9.01

(www.irtest.cn)

功能
1、采样器采用高速单片机设计,高精度测量,微秒级分辨率。
2、直接接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不必拆开遥控器。
3、在电脑上清晰稳定地显示信号完整波形,这是很多示波器达不到的。
4、可测试脉冲宽度、码串长度、数据位数、引导码、客户码、数据码、重复码等。
5、支持用户自定义解码方法。
6、自动保存历史记录。
7、支持38K载波、非38K载波、无载波红外遥控信号。
8、支持载波频率测试。
9、支持长达4秒钟采样周期,让你更详细地了解信号。
10、四通道显示波形,方便波形对比,每个通道支持6种工作模式。
11、支持上100种编码格式。
12、WINDOWS编程,界面友好、漂亮,您可以设定自己喜爱的界面。
13、波形数据保存、查阅、共享。
14、波形放大、平均值显示。
15、波形翻转显示。
16、波形拖动功能,如从示波窗把波形拖到收藏夹保存。
17、测量任意两点的时间。
18、支持高达512位数据的遥控指令,正确接收彩电、VCD、空调等遥控器指令。
19、语音读码。
20、大字符显示测试结果,可用于量产测试。
21、对已知编码做详细分析。
22、9.01版全面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操作系统。

网友E(2007-07-26):
没大错

IC2作电压放大器
IC3作比较器

网友F:
搞不懂

搞不懂Q3怎么工作的.还有IC2的输出电压值高于参考电压,那么IC3应输出负电压.我没搞懂为什么还会是高电平呢?

网友G(2009-03-17):
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H(2011-11-11):
回复 楼主:
图呢

网友I:
图挂了,谁在贴一下呀

网友J(2011-12-16):
无图无真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