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本人菜鸟,请教个问题
   运放选的是LM358 输入正常情况下应为0到4V的正弦信号,怎么一接上运放的输入端就变成了0到1.5V啊
   输入电阻我选的是470欧姆,运放只是实现简单的正相放大功能,Av=3
   知道原因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还有测试点在哪.

网友B:
“运放只是实现简单的正相放大功能”

应该说:是同相放大器。
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恐怕是你的电路不合理,输入端到地电阻太小了。

楼主:
图上在 ...描述下

运放+端接470欧姆电阻,-端与地间接10K电阻,输出端与-端间接20K电阻 简单的正相放大
示波器表笔接+端和地(与+15V电源同地)
出现的情况象我上面所说的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B:
这个描述实在不清楚

不看图,没办法说。

楼主:
恩 图不在

图不在 我也很郁闷
是不是输入端与地间要串的大点的电阻

网友C:
不知道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