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先不必计算放大倍数

运放选LM358就不行,失调太大。
除非楼主仅仅是说明原理而非实际应用。

楼主:
回maychang

这个电路是在实际应用中,而且温度精度在0.1度左右,

网友A:
一台设备是可能的,如果调整好校准好的话

楼主不妨看看LM358的datasheet,看看失调电压多大,再算算Pt100温度变化1摄氏度电阻变化多少,其上电压变化又是多少。

楼主:
回maychang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修改参数,放大倍数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B:
插座2.3脚短路

网友C:
电路精度真在0.1度而且好用么

我想,如果VCC稳定的话,这个电路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实际应用的电源部份能否贴出

网友D:
应该是以反相放大为主

正反馈电阻远小于负反馈电阻!应该是以负反馈为主,正反馈应该是补偿!

网友E:
电路有错吧..

R10在这有用吗?

网友F:
6楼很仔细哈

哈哈

网友F:
理论计算的话按放大器的反向(正向)加法电路计算不就行

网友G(2016-11-08):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