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稳压管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小弟在看稳压管DATASHEET时,看到的参数有:IZT、rZjT、rZjk、IZK、IR、VR。搞清楚这些参数的含义了,但是不知道参数的单位,DATASHEET上面也没写
请各位高手明谕。

网友A:
稳压管DATASHEET

可以查阅英文资料,在21ic上即可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