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引脚上接二极管应该是保护IC,怎么保护?

楼主(2007-06-07):
IC引脚上的外部二级管怎么保护IC?麻烦帮忙解答下.
一般有两个二级管,一个正向接VCC,一个反向接GND

网友A:
无非是该引脚电位高于电源正端或低于电源负端时将其短路

网友B:
IC 引脚上接二极管应该是保护IC,怎么保护

谢谢!

我听小日本(我老大)讲,一般IC(MCU)内部都有这种二级管,叫什么奇性DIODE,
对吗?

网友A:
一般IC(MCU)内部都有这种二极管

难说。有些芯片有这种二极管,有些没有。

网友C:
钳位

控制引脚上电压为-V-0.7~+V+0.7  ====>双电源情况
控制引脚上电压为GND-0.7~+V+0.7  ====>单电源情况

网友D:
RE

防止輸入腳電壓大于Vdd+0.7v或小于-0.7v

网友E:
CMOS电路大多有这类寄生二极管. 另外有些是故意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