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7):
AD接在实验板上采样没问题,但是接入PCB板中,采样数据很不稳,经常出现乱七八糟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排查电路

1、电路与实验板是否相同;
2、前端增加滤波电路,要求不高的话用大电容

网友B:
应该是电源或地线上的干扰

网友C:
电源和地的干扰

估计是PCB布线不好
数字模拟是否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