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图中二极管做用

楼主(2007-06-09):
下图中除D1 D2 D3 D4之外其它二极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保护作用的话为什么会起保护?

楼主:
不好意思整流部分弄错了!

请看下图!

网友A:
还是不对

交流输入应该是个变压器的次级绕组,该绕组必须是带有中心抽头的,中心抽头必须接地。

楼主:
还好maychang大哥在!

多谢提醒!这个我知道主要想知道后面那几个二极管的作用所以没画太多!其实这个除了我不明白相信大家都知道,还请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B:
D7可以使输出电压提高0.7V,但是D5,D6好象没啥用。

网友A:
D5和D10:
78XX系列稳压器,输入端与输出端反向(输出端电位高于输入端)耐压只有7V,超过7V可能损坏。如果某种原因例如输出端接有很大的电容,输入下电时就有可能出现输出端电位高于输入端的情况。D5的作用就是让输出端电容通过这个二极管向输入端放电,保护7815。D10的作用相同。
D7和D8:
D7使U1的GND脚不是地电位,而是比地电位高0.65V左右。7815本来稳定的是输出脚与GND之间的电压为15V,现在GND脚电位为0.65V,那么输出脚与地之间电压为15.65V。当需要稍微提高一点输出电压时常用这种方法。D8的作用相同,使负电源输出加大一点。
D6和D9作什么用,没看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大哥!

终于明白了!上面的D5 D6 D9 D10原本好像没有后来是一个老外(我们这里最牛的工程师)加上去的,现在终于知道了看还有没有高人能说一下D6 D9的作用.

网友C:
D6、D9同D5、D10的道理差不多,也是起到保护的作用(一般多

感性负载

网友D:
8楼说的有道理,不过有点别扭

D6,D9应该接地,而接在D7,D8和稳压器间没什么意义

网友E:
D6 D9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A:
D6D9要是一端接地,那就是带感性负载时给负载放电用

这里放电是指电感中电流减小,或者说释放磁场能量。
但D6D9现在接到D7D8与稳压器之间,不能起这个作用。

网友F:
re

只能说有钱没地方烧~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这想D6 D9一定还有更特殊的作用吧!等待高人解答,对了好像高人尤新亮好久没来了!

网友G:
不懂D6-D9

资料有说没?

网友H:
TO maychang:

D5,D10是保护7815反向大于7V的吧,但它们不大于7V时候也在工作,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I:
7915 的管脚可能接的不对,请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J:
瞎说

D6 D9的作用可能是当输出端对地短路时对集成稳压器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K:
跟后级电路有关

不知道后级电路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
这个电源是做调音台用的

请各位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