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收电路<超声波>分析

楼主(2007-06-10):
哪位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可行不可行.
此图是用来接收超声波的.信号放大1000倍.
1.前面那个R2是干什么用的.
2.C4C7C9这种耦合电容有什么用.是不是去除直流信号,只让交流通过.这样的话我怎么选择它的大小.
3.运放为什么要加偏置呢,这样对信号有什么好处.
希望高手能解答下,谢谢

楼主:
高手们解答下啊帮帮我

网友A:
抛砖引玉

1:R2是减小输入级的阻抗,衰减线上耦合过来的干扰信号。
2:耦合电容,大小差不多就行了,但是C4有一定的滤波作用,需要注意。
3:运放加偏置是为了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让输入信号落入电源电压和低电压的范围内,保证运放能正常地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但有点还是不明白!
输入级不是阻抗越大越好吗
怎么还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