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25):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按键控制2个模块的开启。按第一下,一个模块导通,再按一下,另一个模块导通。按第三下,2个模块都断电,怎么实现?请教各位高人了

网友A:
hehe

做个定时啊。先判断有么有按鞯按下。然后做个定时。在定时里再判断有没有按健按下,如此即可。

网友B:
用个计数器+一点逻辑电路

网友C:
按键+三进制计数器+4052选通三个状态即可

网友D:
2051单片机好了

呵呵

网友E:
CD4017应用电路

网友F:
同意三楼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数器+点逻辑电路,没什么可复杂的

网友G:
同意6楼,CD4017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