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层的方块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扳子也是这么设计的

我猜在扳子的另外一个半边肯定有大量的器件和铺铜,这样扳子在受力的时候抗翘曲的能力是不均匀的,容易发生内层铜或板层有断裂现象。增加这样的方块是从增强扳子的机械强度的角度来考虑的。
顺便说一下,楼主的观察很细致,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楼主:
首先是在cisco的交换机里发现的

开始没太注意,后来又在一块视频处理的板子上发现类似的处理,想搞明白其中的道道,不知道除了受力的考虑还有没有别的考虑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没遇到过

网友C:
是板内隔离吧

是板内隔离吧

网友D:
Intel的电脑主板也是这样,目的不知道

楼主:
楼上大侠

您讲的2、3还好理解,1(保护线路焊盘)没搞懂,能给详细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就是铜平衡

2楼正解

网友F:
没有遇到过

我们这里的板子没有那复杂
了解中

网友G:
我也见过

上面的解释都好像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不直接铺铜呢?
铺铜同样可以达到铜平衡。最多间距设大一点啊。
而且,他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自己一块块添加,还是有个像铺铜一样的功能实现的?
如果是后者实现,那是什么软件,如果是一块块铺,那很麻烦,远远没有铺铜方便。

网友H:
我也见过

楼上这为大大说的有道理啊,直接铺铜,这三个
几个方面,1.保护线路焊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线路焊盘会凸出来)
          2.加强板的强度
          3.增加板的稳定性能
也能实现啊,干吗要铺铜片那么麻烦??

网友I:
我觉得是与EMC/EMI有关...

没有方块的区域、内层都好像有铺铜(颜色深),有方块的区域、内层应该有信号线(颜色浅)....方块应该是防止内层信号向外辐射或减小外部对内层信号的干扰....

网友J:
这是碎铜,防止pcb受力不均。和EMC

网友J:
和emc没有影响。

网友K(2007-08-05):
主要目的应该是增强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L:
EMC用

将辐射电场短路在分开的小方块中,比短路在一个大方块要好.

网友M:
新见解

  在国外生产线路板,都已自动化,不论是生产上,还是测试方面都已自动化,所以个人认为,在测试过程中,对线路板的定位非常重要,这些小方块会不会是给线路板在生产,测试中起到定位,校准等意义。
  我最近了解一些国外的生产工艺等,觉得现在的产品由其是电子方面,追求的是小,巧,精。所以生产过程中,对定位的要求相当重要。
  相信搞过电路板帖片机和电路板自动测试仪的人,也都知道定仪的重要意义。

网友N:
早年intel的PII SLOT封装的CPU也是这样的

   我也一直困惑碎铜的作用。

网友O:
吸收

碎铜的尺寸与EMI波长相仿,产生很强的发射、吸收或者散射。
打仗的时候也有在天空中撒纸条或者铝箔来干扰雷达的。
我猜测的,没有根据。

网友P:
以前看过一种解释

以前看过一种解释,说如果大面积铺铜的话,因为铜和PCB受热膨胀系数不一致,长时间的话会导致铜箔脱落,所以采用碎铜

网友Q:
楼上的解释不通

按这个理,啥都没有最好了

网友R:
加工工意

加工工意,还有可能是起到屏蔽

网友S:
见解

还有美观地作用

网友T:
忽悠人的。

网友U(2007-09-30):
????

我也见到过一块这样的扳子,不过是DEMO板.
听了各位大侠的见解,有话要说:
1.碎铜(没有接地)应该是跟EMC没关系的
2.增加PCB的强度.这个可以理解,是有一定的效果,可有必要吗?就DEMO板上也画上了(我见的那块是铺上圆点的)
请指教!

网友V:
不同意22楼

    那是从EMC的角度考虑,前提是大面积覆铜用于接地时
    其解决办法是将覆铜改用网格型
    LZ的板子若没有接地应该不是为了降低串扰用的,具体原因……

网友W:
大范围和小范覆铜效果不一样

电磁辐射会产生涡流,面积大产的涡流大会对电路产生影响,小面积影响小一点

具体怎么解释我忘了,好像是涡流有关,防辐射效果比整体覆铜效果好一点

网友X:
Re:

听一个PCB制板工程师说,是为了制板时达到电离平衡,我也不是很明白,不过,我一般还是采用这种方法以求PCB的批量的稳定性

网友Y:
在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使用的

网友Z:
加强PCB的稳定性

听一个PCB制版的老板说的

网友AA:
天线原理

改变波长,减少最少接受程度,降低涡流。

网友AB(2015-12-28):
这种做法在业界叫做CopperThieving,一般在各公司的DFxGuideline中会有定义。copperthieving主要是平衡铜面蚀刻的均匀性,做出来的实际效果就是一些铜面圆点。它对信号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当这些thievingpad在高速信号的参考层面时,会影响高速信号的阻抗连续性。在外層鋪銅點的動作主要是作為電路板生產過程中無極電鍍時平均化的考量,以避免那一區銅箔過度電鍍的情況產生,對電路板繪圖或電路板廠來講,通常是對線路及板邊留適當的距離後在空白的地方鋪上特定樣式的單面銅點,如果將鋪銅點作在內層對電路板生產疊層時熱的傳導也有幫助。其作用有以下几点
1有助于减小板材热变形(warpage)
2有助于PCB层压(lamination)
3有助于外层的均匀镀铜(Evencopperplating)
4有助于电解镀镍金。个别pad周围大范围内无铜时,如果采用镀镍金工艺,会导致这些pad镀金过度,在assembly工艺后会产生叫做GoldEmbrittlement的缺陷。

5以创造更好的铜平衡,从而提高生产产量。
设计上的做法:以前有一个叫做balance的skill程序可以实现,15.x后Allegro便可实现,方法是Manufacture\Thieving...

为什么不覆铜?如果铺地铜的话应该对相临层没有坏处,但是同一层的信号会形成共面波导,走线避开地铜的距离大小与阻抗有一些影响,而且接地pin脚也不是接地层越多越好,一般不要超过三层(加工工艺有限制),用方块铜做平衡铜的好处是,方便控制铜皮到信号或器件之间间距,特别是有高压区域的例(-48V),不好之处是容易附静电。

多层柔性印制电路的加工工艺与刚性板类似。不过,对柔性电路来讲,一些在普通印制板中并非特别突出的问题,_应引起关注。如:尺寸稳定性、可挠性、通孔电镀质量等。与环氧玻璃布板不同,聚酞亚胺柔性电路的尺寸稳定性极易受加工过程中湿、热的影响,通常的收缩率为千分之一。当线路图形中线条与X一Y轴呈一定角度时,这种收缩是非线型的。在蚀刻铜线条时,若相对整个板子45。角方向进行,跨越蚀刻线条方向的收缩将非常可观。这是由于释放的应力和吸收的水份导致板子在横跨蚀刻图形方向上的收缩膨胀比之在沿铜线加强的轴向上的收缩膨胀更快。由于聚酞亚胺吸潮会导致尺寸变化,若每层收缩不同将导致以后的加工问题。减少这些影响,是制造多层柔性印制板而不致产生内层对位问题的关键。在尽量减少收缩,避免非线性变型的过程中,应考虑如下一些原则:在进行拼图时,可以尽量使每部分图形造成的收缩进行互补,既使两个收缩方向垂直。当不能进行拼图时,可以应用非功能图形(Copperetehthieving)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整个板子的变形成为线性,并通过光绘底片或分区钻孔来进行补偿而得到解决。

网友AC(2016-02-19):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