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7-02):
这是一个小日本的一个电路图,根据图纸上的说明,这个电路相当于一个7805,就是将+10V或者+9.6V的电压转换成+5V的电压(AVCC),可我就是不明白其工作原理,这个+5V电压是怎么得到的,还有这个电路有什么自己的独特之处,能够直接用7805代替吗?还请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先~~~

网友A:
显然不能直接用7805代替

图中有3V输出,还有关闭这个电源的控制端。

网友B:
Q2和U1A构成负反馈

431产生2.5V的基准电压,加在运放的负输入端。输出电压经R3、R4分压(分压比为1/2)后加到运放的正输入端。两者的误差经运放放大后去控制Q2的基极,形成负反馈,使得两者误差几乎为0。所以输出电压等于431电压的2倍,即5V。
用7805可以取代该图的中间部分,即Q2、Q3、U1A及有关的电阻。Q1、Q4、U1B及相关的阻容电路仍然保留不变。

红线包围的部分可用7805代替:

楼主:
输出电压是431电压的2倍??

请教楼上,输出电压是431电压的2倍,是怎么得到的,是由于431的特性原理,还是有计算公式?还请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先~~~

网友B:
R3、R4的分压比是1/2

输出电压分压一半后加到运放的正端,负端是431的电压2.5V。正负两端电压应该相等。所以输出电压等于431电压的2倍。

网友C:
学习

纯属入门,还看不懂

网友D:
很一般的LDO,又长又臭

楼主:
LDO?

小弟愚昧,我所知道的LDO的意思是low drop out,翻译过来就是低压差,可是按照我对设计输入是10V左右,输出是5V,压差有5V之多,能算LDO吗?还请楼上进一步指正指教,谢谢先

网友E:
LDO

是表示它能工作在低压差的条件下,当然大点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F:
运放输出控制三极管导通程度

楼主可以先试这推导当输出电压变化时(变大或者变小),运放是怎么调节的,就明白其中道理了。

网友G:
学习中

菜鸟,学习中

网友H:
优点在哪?

  虽是小日本设计的,我看大家不妨各抒已见,要提倡“拿来主义”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优点有以下几个
1、电源输出可控
2、容易扩充大电流(>1.5A),比7805扩充方便
3、资源利用比较合理,LM358内含的2个运放都合理用上了。
4、精度是否比较高???(与7805比)
5、5V稳压的Q2管温升是否低???(与7805比),感觉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因U1A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其输出为高或低两种状态,并不是放大状态。

网友I:
这种简易的电路没必要“拿来主义”

网友A:
这个电路

看不出高明在何处,感觉成本相当高,太繁复。

楼主:
经过实验~~~

这种电路的输出纹波1mv不到,而7805的输出纹波在3,4mv左右,在对微弱信号放大的电路中,这种电路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J:
这种线性电源也是要看情况的

楼上的兄弟,测试一个电源有很多项目阿,不光是纹波。
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纹波(看负载以及外部的一些滤波处理)
这种线性电源纹波都是不错的,对于现在的很多运放,电源上有3,4mV纹波根本算不了什么,想很多运放的PSRR都有几十个dB。实在不行,在电源进OP之前用RC滤一下,非常干净。

网友K:
感觉不可能。可控硅的接法也有问题。

网友A:
21楼 4fun 说得对

Q2不可能工作在开关状态。虽然358看上去是开环工作,但经Q2R3R4,整个电路仍是闭环。

回23楼 likee
那不是可控硅,楼主的图画得有点问题,符号不对。从图中标注NJM431看,这是个电压基准。

网友L:
线性稳压电源

线性稳压电源电路,看看课本去,还有,NJM431符号画错了,估计不是鬼子画的吧,鬼子还是比较严谨的,你找不到元件符号也不能用可控硅代替吧,也差的太远拉,画图要严谨

楼主:
请大侠原谅~~~

图是我按照原始图纸自己画的,没能在protel的库中找到431的符号,看到一个相似的,就用上了,谢谢楼上大侠的指教,同时也请楼上告诉我,protel的库中是否有431的符号,名称是什么,谢谢先

网友M:
没有用到要求这样高的电路

后面得到三伏那个电压,应该噪波大,我做视频补偿就爱用这个电路,高兴了就换好个好运放,比如h,max474,不高兴就加个电容,视频参数都还是能过关。

网友N:
路过来看看

电路还不错就是要看在什么地方用。

网友O(2007-08-23):
古道,

个人觉得U1A并不是电压比较器,以为是负反馈,只能是放大作用

网友P:
这种简单电路还要抄小日本的???????????

简单电路还要抄小日本的???????????

网友Q:
真是搞不懂!

难道鬼子的东西都好吗? 鬼子就没有菜鸟?呵呵 个人见解!

网友R:
还是古版主说得对,U1A就是一个比例放大电路。

由U1A及Q2组成了一个恒流源电路。

网友S:
学习

原理根黑白电视机电源相似
电路输出稳定,看上去没有ACV成份.
供电有特别要求,7805不能代

网友T:
学习了

看懂了

网友U:
小儿科-电路氛围三部分

没有特别之处

pcbw.cn

网友U:
一般化 没有特别的 pcbw.cn

网友V:
3楼红线部分不可以用7805替代

7805三脚为IN  GND  OUT,而红线中是IN  OUT  FEEDBACK

网友W:
请问24楼maychang大叔

    这个电路中的稳压部分在大学的模电书上看过,但一直都看不明白那反馈是如何生成的,咋一看就觉得那Q2工作在开关状态.
    你说反馈是经过Q2R3R4构成回路的,具体的原理是怎么样?看上去R3R4好似正反馈一样....

网友X:
美国Bonnie baker著的嵌入系统中的模拟设计

嵌入系统中的模拟设计168页有详细论述!

网友Y:
不少初学者都会和16楼一样认为工作在开关状态。其实不。

网友D:
很明显的大环负反馈,16楼这都能看错

看来还真的只能在砍单片机板块混混:-)

呵呵,开个玩笑
不过作为版主在砍单片机板块也没看到什么作为哦
实在该批评批评!

网友Y:
16楼善于思考,敢提出问题,只是对比较器硬件接触少.

如果把5伏电源的误差运放358换成真的电压比较器,并且比较器的滞环足够大,则可以工作在开关态.

网友Z:
不明白,请教

弱弱的问几个问题:
1. 假设PU_CTL是低,则Q1的BE正偏,要Q1导通的话,需要CE反偏,那么一开始CE是如何反偏的,Q1是如何导通的,如果导通后VS的电压是多少;
2. 同样的Q2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Z:
弱弱的问个问题

同上

网友AA:
Q1发射极电压比集电极电压高,BE正偏,三极管当然导通了

导通后VS大约9V左右。

网友Z:
RE

Q1要导通要满足两个条件,BE正偏和CE反偏,BE正偏是没错,CE是如何反偏的,怎么知道发射极电压比集电极电压高,图上并没有标明VS的电压

网友AA:
如果三极管不导通,那么VS的电压就为0. 它是输出端.

网友Z:
re

"Q1要导通要满足两个条件,BE正偏和CE反偏,BE正偏是没错,CE是如何反偏的,怎么知道发射极电压比集电极电压高,图上并没有标明VS的电压"

上面说错了应该是“Q1要导通要满足两个条件,BE正偏和BC反偏,BE正偏是没错,BC是如何反偏的,怎么知道发射极电压比集电极电压高,图上并没有标明VS的电压”,请教

兄弟愚钝,还是没搞清Q1,Q2为什么能导通,不明白楼上的,能解释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