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此电路

楼主(2007-07-0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
1.电路原理有哪些不妥,
2.画PCB时,元器件布局要注意哪些?
3.电阻,电容取值正确否?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1822437.jpg

楼主:
可控硅会烧坏

此电路有可控硅烧坏的现象

网友A:
拙见

3021光藕46脚之间加阻容吸收回路,且此电容及C17,CA19CA11应用X2安规电容;
;R55,R56阻值太小;R66阻值也有点偏小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台

1.3021光藕4,6脚之间加阻容吸收回路
  有R66,C17这个阻容吸收回路还不行吗?画PCB时应该靠近3021还是可控硅?另CCB电容和压敏电阻加上去是否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