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硅光电池可以反相输入电压吗?为什么有的资料提供的是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04):
估计是可以的

硅光电池其实是一个PN结裸露的二极管,即例如:衬底是P型,扩散N。但N层极薄,以至不能形成N层,只有极薄的耗尽区,硅光电池产生的电压其实就是P型衬底的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电场,
由此可见反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大概与一个电阻差不多,只是电压不要太高,以至发热。电阻值不会太大,顶多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