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7-04):
pwm高电平时3904导通,IRF9540导通.
pwm低电平时,用示波器观察3904的c集电极电压缓慢上升,但我想让它快速上升,关断9540.请问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batPwm为pwm输出,接单片机pwm口

晶振频率为3.6864m,pwm时钟源为晶振频率.

楼主:
就是想让9540跟pwm输出波形一样,怎么改呢!!

楼主:
集电极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改成这样试试

网友B:
楼上思路没错

那三极管在Q1关断的时候没有偏置电流不工作的吧
找个显示器电路图,看看二次电源的驱动电路,照它改改吧

网友A:
回复楼上

那个三极管和3K电阻的目的就是使得Q10的G-S极间电容上的电荷能够快速释放。Q1关断后,只要G-S电容电压高于0.7V,就会通过3K电阻产生偏置电流,三极管的C-E形成快速放电通道。G-S电压低于0.7V后,Q10已经截止,三极管也就没有必要工作了。

网友C:
减小R44即可

网友D:
仿真试了下,看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