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一个保护电路

楼主(2007-07-04):
请教给为朋友

现在要设计一个保护电路

开机正常情况下CTR控制信号发出高电平,继电器K1可以吸合工作,当有保护时候,CTR控制信号变低电平,继电器K1要断开,当CTR控制信号变回高电平后,继电器K1不再可以吸合工作.

想要设计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只要发生一次保护就不在工作,而不需要保护自我恢复.其实算个死锁电路吧,但是具体实施时候还是有困难啊

请高手赐教!给个图看看

网友A:
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自锁

用电子电路实现当然也可以。

网友B:
rs触发器……

楼主:
.

具体实现的时候不好弄啊

请做过的大虾给个图看看.

网友C:
该图行不行

http://a

网友:
太简单了

你先用数字电路还是用单片机?
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啊?

楼主:
//

CTR是个数字信号,框里想用数字门电路做,但不是那么想象的简单!!!

网友D:
可以考虑计数器

计数器上电清零,计数一次即溢出。

网友E:
用个单向可控硅

网友C:
该图行不行

网友F:
可使用自锁电路

可用可控硅,或用三极管等做成廉价的自锁电路。

网友G(2007-08-15):
要求没说详细

其实最简单的三极管就能实现
但是电路这样设计好像不太合理的,应该有单独的保护端输入,
而且未说明具体要求,刚上电的时候CTR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是否与电源同步,还是落后多长时间,这期间是否进入预备保护状态,
如果起始是低电平,那么电路就更复杂

网友H:
maychang 的办法简单

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I:
用个双联的继电器,一但继电器吸合了,就由继电器的一个

触头来给自己的线圈供电,这样即使原来的触发信号拆除了,继电器还是会保持吸合状态。控制线圈的两路电源用二极管隔离就行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做的或门。

网友:
还不如用个义陇的OTP单片机呢

网友J:
对 用继电器常开触点自锁

将常开触点与启动信号(按钮并联)再串联在保护触点(或开关),
参考标准的按钮起停自锁继电器控制电路,把物理触点变成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