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这部分电路图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楼主(2007-07-05):
如果觉得不好理解就把三极管换个接法和记性

网友A:
U2A开环工作

应该是电压比较器。
Q1集电极接运放输出端,发射极接运放反相输入端,只有对数放大器有这种接法,而且这样接也不对。另外,U2B作为放大器工作,与U2A输出开关量矛盾。

楼主:
大哥能不能给指点一下怎么改??

大哥能不能给改一下就是说改得比较好理解
这是从pcb转过过来的,有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改,要改得能实现功能

现在功能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这是一个放大器的一部分,大侠现在用空吗?

楼主:
现在呢??我修改了一下,我觉得刚才那样也说不通

有劳,有劳看一下我的分析 ,各位鉴定一下我说得对吗??
ip进来以后U2A相当于一个比较器,输出开关量
当输出0的话,Q1的基极接地,U2B的这一部分相当于对数运算(这一步还是来自于二楼大侠的引导)
可是我还是有两个疑点,当U2A不是0的时候,后面的算什么??第二,R21那一天反馈路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部分电路估计仍有错

说不通。

楼主:
哪里说不通??

网友A:
前一个运放输出是开关量

开关量送线性工作电路,这就说不通。
其它细节,就先不必考虑了。

楼主:
前一个运放输出0呢??这样后面的有意义吗??

我知道输出不是零肯定就有问题了

网友B:
电路错误,而且没贴全,让人怎么分析???

网友C:
R21 是负反馈,电路不一定错误,但不全

网友D:
是啊,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啥个指点法 啊!

网友B:
哼,不要理这个家伙,专门玩“盲人摸象”的

另一个帖子也是一样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t=2594888&tp=%u91CD%u6765%uFF0C%u7EA2%u8272%u65B9%u6846%u91CC%u9762%u662F%u5E72%u4EC0%u4E48%u7684%uFF1F%uFF1F

楼主:
15楼的兄弟,我冤枉,帖全了就不清楚了

网友E:
先说在什么功能的板上来的吧,盲人摸象不好玩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15楼的兄弟

你是怎么得到帖子地址的??地址栏的地址是这个版面的地址

楼主:
这是一个信号放大器中的一小部分

网友F:
回19楼:右键属性

网友G:
运放电路

电路问题大了,运放都不是这样用的,我建议第一级做成放大器,第二级做成比较器,电路中可不用三极管

网友H(2007-09-30):
我也认为是电路没全

我也认为是电路没全.
我觉得应该是想实现稳压的功能,当IP+大于1.8V时,经过R21反馈进行电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