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比较老的三相电检测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7-07-11):
检测三相电相电压,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功率因数,谐波含量等参数

1。采样时只是电压进行了频率跟踪,电流没锁相环倍频电路,这样采出电流值不是不同步了吗,同一相电压电流有相角的阿,不然功率因数是1了?
2。采用4052引入测量信号,那信号公共端取哪里,难道3个电压互感器和3个电流互感器一个端子接在一起了?

网友A:
先说问题2

显然是电压互感器二次以及电流互感器二次都接地。

再说问题1
不同步,好像误差也不大,只要每个周期取样够多。

楼主:
4046的vout为什么要加4528整形,本身不是方波吗

网友B(2008-07-09):
看不见图啊

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