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EL的局部图放到论坛里

楼主(2007-07-11):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protel图保存成图片,再传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B:
re:

按下Prtsc Sysrq键截屏再复制到画板,可以做成图片 ,再上传图片

楼主:
试一试

我上传图片未成功,而且时间很长都还在传,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用最下面的

连接..........[上传图片/文件(...)]    来传.但未成功.请再赐教如何?

网友C:
上面两位说的不错.

网友D:
请注意:300K以内(JPG|GIF|RAR|PDF)

也可能你网速太慢了吧。

楼主:
不行啊

我按此方法,无论多么简单的粘贴画都大于300K啊,我看别人的都非常少,只有几十K,为什么?郁闷啊.

楼主:
我知道了

我把它存成*.BMP格式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