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极与S极之间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7-13):
好像MOS管D极与S极之间都有一个二极管,请问它有什么作用?如果D极电压高于S极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有没有不存在这个二极管的MOS管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二极管不是所有的MOS管都有

有没有与生产工艺有关。一般大功率管工艺为VMOS、TMOS等,就有这个二极管。它不是特意做出来的,是生产时自然形成的。小功率管以及集成电路中的MOS管一般没有这个二极管。
“如果D极电压高于S极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那要看管子的极性,是P沟还是N沟。

网友B:
原来如此,领教了

网友C:
这个叫寄生二极管

网友D:
请问maychang,

为什么小功率管以及集成电路中的MOS管一般没有这个二极管?
小功率管以及集成电路中的MOS管一般是什么结构?
模电书上画的MOS管的衬底和漏极间应该总有这个二极管的啊,

网友A:
回楼上

这是生产工艺造成的。
漏极从硅片底部引出,就会有这个寄生二极管。小功率MOS管例如集成芯片中的MOS管是平面结构,漏极引出方向是从硅片的上面也就是与源极等同一方向,没有这个二极管。模拟电路书里讲的就是小功率MOS管的结构,所以没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A:
贴个图

供参考。

网友E:
主要是衬底的接法造成寄生二极管

但D极和衬底之间都存在寄生二极管

如果是单个晶体管,衬底当然接S极,因此自然在DS之间有二极管

如果在IC里面,N-MOS衬底接最低的电压,P-MOS衬底接最高电压,不一定和S极相连,所以DS之间不一定有寄生二极管,

网友F:
二极管作用

当电路中产生很大的瞬间反向电流时,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导出去,不致于击穿这个MOS管

网友G:
这个二极管是寄生二极管,同时可以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

网友H:
我晕 这是微电子了 不懂

网友I:
Re:

保護作用.V=it/Cds,Cds很小V很大會造成D,S 打穿或損壞 ,由圖知D,S加電壓瞬間Cds 短路 三極管Turn on,Vce(sat)=VDS,Cds  由 Rd放電達到保護MOSFET.

网友J:
保护二极管

解释的真透,我原本只考虑他是保护二极管。

网友K(2011-07-18):
知道要并接 为什么不是很清楚

网友L:
D极电压高于S极

网友M:
https://bbs.21ic.com/icview-83349-1-1.html#pid595915
9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N:
其保护MOS管的作用

网友O:
真的应多来转转,又学了一点

网友P(2011-08-19):
多来转转

网友Q(2012-12-06):
学习了,我知道是保护二极管.

网友R(2013-06-15):
不错不错,就是您的图挂了。

网友S:
确实有保护作用。

网友T:
回楼主,如果电路图上ds之间接了二极管,起到瞬间反向电流泄放作用,通常电路中有电感(电机),如果ds之间接稳压管,则起到保护场管不被高压击穿,注意接的方向

网友U:
功率MOSFET有,是因为工艺上的原因,小功率的MOSFET可能就没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V:
以前理解为保护MOS的,现在的理解比以前深刻多了

网友W(2014-11-18):
学习了一点知识,原谅我挖坟了。

网友X:
是寄生二极管,器件结构所决定的;JFET没有该二极管。